EPLAN 编号 自动放置电位定义点

楼主(2015-01-27):
最近一直在弄自动编号,始终不能完美。自动放置电位定义点一直不能完美,请教大家个问题。

1、图片1:母线的T型节点,能量流随便放置,结果一个信号点 出现2个线号。

2、图片2: 母线的T型节点,正确放置,线路编号准确无误,但母线上没有放置电位定义点。

求大家帮助。。。弄了2个礼拜了,自动编号一直没有实现全自动。。。总是需要认为修改某些地方。

楼主:
第一次发帖,图片发后面了、、、

楼主:
这是第二张 图片,没有放置母线定义点

网友A:
EPLAN不好搞吗   一直想学来着   可是就是静不下心

网友B:
  1. 就是那样了,它叫做连接编号,一个点虽然电位一样,但实际中是两条接线,就是两个线号,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它一样,就是在某一个点上加一个定义电位点(绿色),然后等电位的都是同一编号,不过这样更麻烦。

  2. 不知道

网友C(2018-06-19):
楼上也在说到,刚研究自动编号一上午,个人认为同电位点有两条或者三条线,分为三个线号,线号是一样的

网友D:
涨知识了!

网友E(2019-07-03):
怎么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