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导线电阻计算方法,是否正确

楼主(2015-01-27):
已知R=pl/S,R表示电阻,p表示电阻率,l表示导线长度,S表示截面积,

那么1m长,0.3mm^2截面积,铜导线,计算电阻,其中电阻率是0.0175

R=0.0175*1/(0.3/100/100/100)=58333Ω,1m长,截面积为0.3mm的铜导线,电阻这么大?

网友A:
电阻率的计算公式为:ρ=RS/L

ρ为电阻率——常用单位Ω·m

S为横截面积——常用单位㎡

R为电阻值——常用单位Ω

L为导线的长度——常用单位m

注意--面积单位是㎡,而你计算的时候是m㎡,所以错在这里了。

网友B:
非常感谢,以前学过忘记了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以前学过忘记了都

网友D:
呵呵,我已经不记得这些东东了;1楼的解释不错。

网友E:
以前学过忘记了!!!!!

网友F:
1楼注意了,公式中的单位用错了,导体的截面应该是mm²。这个公式是指一米长1平方毫米的铜导体,在20C°时的电阻是0.0175Ω

网友G:
单位不同,平方米和平方毫米差好几个等级呢

网友H:
查手册吧,理论计算误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