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组态王如何做网络通信,只能用opc做吗?

楼主(2015-01-27):
mcgs与组态王如何做网络通信,只能用opc做吗?

网友A:
除了OPC也可以用  Modbus TCP

一个做 主站    一个做从站

mcgs和组态王需要支持 modbus TCP 主从通信协议

网友A:
 两个这样的系统 通常是用OPC的

网友B(2015-05-05):
两个这样的系统 建议通常是用OP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