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国内3相380v50hz的能代替3相220v60hz的器件吗?

楼主(2015-01-27):
如题,最近做一套国外的设备。对方是3相220v60hz的,苦于断路器,热继,接触器不好采购(想用国产,市场没有,要高价订购)。考虑用国产市场上的断路器等替代,考虑方案是:(假定后面负载是220V60hz15kw 功率因数0.9马达,推算电流为44A.)。
问题是:1.断路器用380v50hz100A的能否用;
       2.接触器用CJX2- 65A的能否用;
       3.热继用nr2-93   48-65A;
       4.其余国内用的单相220V50hz电压,直接用对方的ac220 60hz。所需的DC24v也直接用常用的单相220v50hz电源接到对方的220v60hz的电源上转换而来?

不知道上述方案可否,控制器件的高电压能代替低电压用吗?50HZ用在60hz的上面(仅断路器,接触器,热继和变频器)影响有多大?

网友A:
怎会没有?市面上都有,选用标称50和60HZ通用器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会没有?市面上都有,选用标称50和60HZ通用器材。

不仅是频率还有电压的改变。

网友A:
电磁类接触器继电器等讲究HZ,电压无所谓国内外厂商都是标配的。100、110、127、200、220、240、380、400、440VAC等50-60HZ通用市场应有现货。热继电器、断路器500VAC绝缘等级都能用不讲HZ。除非断路器有欠压辅件因为是电磁的其他不讲究选用通用的即可。电磁类实际50HZ的都能用到60HZ上的,但反过来就不行了发烫烧毁。出口的标签不对就不是合格的了,所以标签一定要是通用标签。开关电源输入HZ一般都是通用的。变频器设置参数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只要电压相同,50Hz用到60Hz一般没有问题,现在电器件标定的使用频率是50/60,但是标定60Hz用到50Hz,对电磁类器件,电流能大点。

网友C:
3相220V电源要经380/220变压器获得,直接加上我国的380V市电不行。目前,市电电压普遍偏高,正好适合60Hz负载。

网友D:
接触器你直接选用DC24V不就得了?当然用50/60 Hz通用类型那就成本低廉多了!例如施耐德的接触器,小规格接触器,DC24V线圈电压是AC220V电压类型价格的2倍还高,大容量的稍好一些

断路器基本都是支持的,注意欠压脱扣等即可

楼主:
主要还是用国产的配件。总结下,断路器(普通,无辅助脱扣),热继国内380的可以直接替代国外220的,接触器因为考虑线圈,最好用60hz的,随说50hz的也能用。不过,客户在国外,稍微有些问题,还是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