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手轮,手摇脉冲发生器

楼主(2015-01-27):
现在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控制系统,用两台步进电机控制一个十字滑台,这个十字滑台的作用仅限于调整滑台上面的仪器(这台仪器比较重,可能有200kg左右)去移动,最终使其与另外一台机器的位置对齐(精度要求比较高),所以不需要步进电机的高速运转,也不需要两个电机联动控制,,,这样的话是否可以直接用两个通用电子手轮去分别控制两台电机,而不用运动控制器或运动控制卡来控制,,不过不知道这样做可靠性高不高,请教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A:
既然这样直接用手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直接用手摇吧

同意,直接电机都不用了

楼主:
电子手轮发射的脉冲信号,是不是必须经过“运动控制器”或“运动控制卡”处理才能被驱动器给识别啊 ?

网友C:
这个问题好多年以前就讨论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好多年以前就讨论过了。

我在其他帖子上面也看到过岩利兄的见解,只是还是没有太明白,,“要是只控制一台电机,将一个通用电子手轮(四线或者六线)与驱动器可以直接连接”,您的见解好像是这样的,,要是这样能够控制,它的可靠性怎么样啊(我这个负载比较大,会不会出现不能驱动的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是用一个19线或者17线的电子手轮去控制,可以直接选择被控制的电机,而且手持比较方便,这种是不是就必须得用控制器,或者控制卡,然后将电子手轮接入到控制器或控制卡上面去? 不过感觉这样又有些复杂,还得编程,,,

网友D:
手脉接plc,plc跟踪手脉脉冲发送脉冲控制步进来实现

网友C:
我这个负载比较大,会不会出现不能驱动的情况

负载大小,主要与驱动器和电机有关,于控制关系不大。如果需要高速的话,与控制还有点关系,比如比较合适的启动频率,合适的加减速过程。您手摇对位,与负载大小有什么关系。如果有可靠性问题,说明您的电机或驱动器选小了。

可以直接选择被控制的电机,而且手持比较方便,这种是不是就必须得用控制器,或者控制卡,然后将电子手轮接入到控制器或控制卡上面去? 不过感觉这样又有些复杂,还得编程,,,

您要是有钱、有闲,有学习的兴趣,可以单买个控制器玩玩。如果这三样中缺一样,就不必非要买控制器的。手轮的轴选信号一般就是个开关而已,直接连到驱动器的信号公共端上就行了。

楼主:
如果我用一个17线的带“轴选开关”和“倍率选择开关”的电子手轮,来控制两台或者更多的步进电机,这样应该没法直接连接步进电机驱动器吧,,而且电子手轮“轴选”和“倍率选择”的接线也没法直接跟驱动器相连啊 ,,,

我也看了一些独立式运动控制器,比如研控,乐创啊,但是都没有支持电子手轮的,倒是雷赛的SMC6496支持电子手轮,但是它只有两个接线端子PA/PB,不是太明白这个电子手轮怎么接入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负载比较大,会不会出现不能驱动的情况负载大小,主...

还有一家,想必岩利大哥也应该知道,北京多普康的TC55H运动控制器,自带面板手轮,,但是现在客户要求“接入一个手持式的电子手轮,就像数控机床上面对刀的操作过程一样去调整仪器的对准过程”,我想的解决办法是,,直接在TC55H控制器上面做开发,接出一个DB17的端口,用以连接“手持式电子手轮”,不知道这样实现的难度大不大啊,,,,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实现办法,请岩利大哥指教一下!或者推荐一款 可以直接接入手持式电子手轮的运动控制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