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dbus和medobus协议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5-01-27):
请问modbus和medobus协议有什么不同?我想知道正常西门子标准格式

02 10 00 31 00 02 04 00 00 27 10 24 0F的报文对应的MP2300S上的那个寄存器地址

RTU通过RS-485通讯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针对以上问题回答如下:

1.  MODBUS和MEMOBUS本质是相同的,只不过MEMOBUS比MODBUS少了几组代码。

2.  西门子代码意思应该是:向网络中2号站的CPU,从49号开始的2个寄存器内写入H0000 H2710,对应MP内10H功能代码的意思是向多个MW写入数值。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那么,请问如果我通过IF217上的RS485与硕科M4505步进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的话,我需要怎么操作呢,我怎么能知道我MP上的地址对应这个步进电机上的报文(如:初速度 02 03 00 26 00 20 25 F3)对应的是MP上的那个寄存器地址呢?有没有相应的对应表啊?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针对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如果我通过IF217上的RS485与硕科M4...

尊敬的客户:

       您好!

       Modbus地址40000对应MW00000,400001对应mw00001以此类推。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