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C控制伺服电机?求接线方法和程序图

楼主(2015-01-27):
现有220V电源,欧姆龙CPM2AH PLC一个,伺服电机一个,伺服电机驱动器一个

网友A:
好好阅读每个设备的使用说明,根据你的使用要求接线就OK了。至于程序是要看你的使用要求设计的。

网友B:
说明书上都有的,楼主仔细看下吧

网友C:
各个品牌的伺服接线多少会有些区别,说明书上都很清楚。仔细看一下说明书。程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脉冲控制的,一种是通讯控制的。一般都支持脉冲控制。具体那种程序看你硬件是什么配置。

网友D(2015-03-11):
引用 网友C:
各个品牌的伺服接线多少会有些区别,说明书上都很清楚。仔...

网友E:
我要看说明书  ooo

网友F(2015-10-16):
要仔细看看手册  和说明书  不同伺服会有不同偶

网友G:
PLC控制伺服电机一般选用位置控制,也就是脉冲串。可以根据伺服安装手册和PLC安装手册接线。

网友H(2016-01-20):
引用 网友I:
aadghfhjkjflkgf

网友J(2016-04-04):
你说的太笼统,啥品牌型号都没地道

网友K(2016-06-25):
查一下型号,驱动有说明书,照着说明书来。

网友L(2016-08-20):
我也想知道!谁有详细的连接和设置的相关内容,求解

网友M(2017-12-04):
感谢楼主分享,想学习学习,就是积分不够用啊

网友N:
楼主好人非常感谢呀

网友O(2018-04-13):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P(2018-06-01):
程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脉冲控制的,一种是通讯控制的。一般都支持脉冲控制。具体那种程序看你硬件是什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