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FIBUS DP站点的问题

楼主(2015-01-27):
 各位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对于图中这样的系统,由于主从关系,站点3,4,5,6的PLC被设置成了从站,而对于像非智能型从站我是不是只能够挂到总线上,能不能够挂在比如说站点3上,怎么实现???

网友A:
挂在站点3好像要另外组态站点3,像这一样。

网友B:
   非智能从站也是挂在 DP 网络总线上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挂在站点3好像要另外组态站点3,像这一样。

对,如果要挂在智能从站上需要对智能从站单独再组态,做为智能从站的从站。这样的好处是网络结构比较好,防止主网络节点过多,否则一旦主网络通讯线有问题影响面比较大,查找原因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