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BT15KW变频器FL故障

楼主(2015-01-27):
最近遇到一台森兰BT40S15KW变频器,现场运行半小时左右,报警FL故障,查看实际运行电流在23A左右,电机也正常,没有发热现象,检测驱动,模块都很正常,空载电机又正常。寻求大师们帮忙分析分析,多谢了

网友A:
FL:模块故障

原因:

1、输入电压太低

2、负载太大

3、短路或接地

4、变频器内有故障

对策:

1、检查输入电源

2、增大变频器容量

3、排除短路等

4、找森兰售后服务人员

楼主:
检测方面都找过了,没有问题,就只有模块没有换了,测量模块都是好的,更换变频就好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