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面板参数储存

楼主(2015-01-27):
台达变频器VFD-VE系列,我看到说明书中介绍面板KPV-CE01有参数储存的功能,但介绍的不清楚。请问这个功能具体有什么用?是不是为了在不同的变频器传递参数?

一组参数是不是指变频器的所有参数还是只是一个参数(因为我看到可以储存几组参数)?谢谢大家。

网友A:
参数存储指的是把变频器调整好的用户参数,可以拷贝到控制盘的存储器莉备份。这样相同工作要求的变频器就可以直接从控制盘下载到变频器就可以了。节省了每个单独设置参数的时间。

网友B:
参数储存就是说:当你的产品是标准机器时,同一个功率段的变频器可以利用储存的参数,直接COPY到这一类机器内

网友C:
不要一台一台变频参数输入了,直接下载就可以!方便批量大的产品变频参数输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