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FactoryTalk view studio 6.1 读数据库的历史数据显示出来

楼主(2015-01-27):
在FactoryTalk view studio 6.1,怎么实现读取数据库中的数据并显示出来

网友A:
什么意思?说的明白点吧,

网友B(2018-03-08):
对: 柳红岩 什么意思?说的明白点吧, 内容的回复!就是历史曲线只能看到实时的,怎么看到前几天的

网友C(2018-05-03):
回复内容: 对:朱凯强回复内容:对:柳红岩 什么意思?说的明白点吧,内...内容的回复!在趋势属性面板设置读取数据库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