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如何将从PLC读取的条码信息保存到外部优盘中

楼主(2015-01-27):
维纶触摸屏如何将从PLC读取的条码信息保存到外部优盘中,可以永久保存,谢谢

网友A:
利用屏的历史记录功能

网友B:
建议使用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将PLC寄存器里面的数据传送到HMI中的EM0寄存器中进行保存

网友C(2015-03-20):
来过,学习了,问好楼上各位

网友D(2016-02-15):
学习了,向高手致敬!

网友E(2023-02-19):
看看效果再说,以前都是不换页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