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伺服电机plc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5-01-28):
怎么用向导下cpu指令设置

网友A:
三菱系的最简单,一个指令就行了

网友B(2015-05-22):
日系是比较符合亚洲思维,不过德系的功能比较齐全严谨。

网友C(2016-06-20):
日系是比较符合亚洲思维,德系的功能比较齐全严谨。

网友D(2017-11-24):
简单控制伺服很容易,但是如何设置伺服放大器以及伺服的参数设定比较麻烦

网友E(2018-04-26):
计算电子齿轮比,伺服接线,设置参数,在PLC上用向导,我用过西门子的PLC

网友F(2018-09-08):
引用 网友E:
计算电子齿轮比,伺服接线,设置参数,在PLC上用向导,...

有调试的总结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G(2018-11-08):
下两个程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