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如何设置换画面功能?

楼主(2015-01-28):
触摸屏是DOP系列的,想实现PLC中的M0位闭合时,触摸屏跳出“画面1”,M0位断开后,“画面1”消失。这个功能如何做?

网友A:
在选项的报警设定中,将M0设为警报读取地址,然后将编号1的警报画面设为要跳转的画面即可。

网友B(2016-12-27):
宏指令,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网友C:
用PLC也可以完成,选择“模块参数”中的“画面编号”;当M0闭合时,给寄存器传送常数(即“第几画面”)。然后只要M0断开,就回到指定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