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R计时器怎么计到24小时?

楼主(2015-01-28):
      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在写一个24小时交替输出的程序,但是台达PLC的TMR计时指令是16位的,按100ms的计时地址,连一个小时都不能用。而且台达的其他计时的指令都是累计计时,给一个脉冲就计时,断电还保持。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实现24小时交替输出。

网友A:
有个指令直接取系统日期时间就不得了。或者计时器加上计数器也可以实现24小时更替输出。

网友B:
这样利用TMR就完成24小时计时了

楼主(2021-02-26):
引用 网友B:
这样利用TMR就完成24小时计时了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