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24小时时间轮换

楼主(2015-01-28):
台达的EH3-L PLC,想用这款PLC做一个24小时交替输出的程序,看了编程说明里面所有关于计时的用法。就只有TMR指令比较好用。可是TMR是16位的无法实现24小时。请问我该怎么办?

网友A:
你不会计时用分钟或者小时,然后在转为计数啊。你还真想让TMR一直转下去啊?

网友B:
计时器和计数器一起用就行

网友C:
读系统时间可以吧

网友D:
计时器都不要用的,直接M1013驱动计数器C1,C1满60次驱动C2、C2满60次驱动C3、C3做24小时计数就OK了。

网友E:
M1014

1分钟时钟脉冲

网友C:
D1313~D1315

网友F:
引用 网友C:
D1313~D1315          读取系统万年历时间就好了。

网友G:
选用带电池的类型,设置正确万年历,直接用

网友D:
要看楼主的用法了,万年历时间做绝对计时没有问题,但要做定时停机保护、累计开机时间计算等功能就要考虑多一些了,毕竟还有拔电池这一招的。

网友H(2015-03-16):
台达101编程上面有我做个,我们公司做的灯控就是这么控制的,很简单的。只是RS485通讯距离有150米,就是屏跟PLC距离太远,要给你QQ626282660

网友I(2015-04-25):
万年历指令最方便了!还有就是m1013,m8014

配合计数器

网友J:
每分钟(M1014)执行一次INC D,当记到1440的时候;就断开Y1、再导通Y2;然后重新开始计数、并重复上述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时器都不要用的,直接M1013驱动计数器C1,C1满...

客户要求我做报表,我用的组态王的软件做报表。

客户要求报表为:记录电机启动的一瞬间时间日期和停止的一瞬间时间日期。还要累计启动时间。

要求组条记录并保存。因为我没用过组态王,所以就想用PLC做。

网友K: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网友L(2015-07-22):
HOUR指令加ALT ZHI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