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与交流接触器线圈串联的问题

楼主(2015-01-28):
我在一个项目中, 我用一个指示灯和一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串联起来,当我按下开关时候,指示灯得电会亮,线圈也得电但是不吸合,是不是因为指示灯跟线圈串联分压了,所以电压不足,线圈吸合不了,如果我把线圈和指示灯并联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很正确,串联分压了,

指示灯可以和接触器的辅助触点

常开触点串联起来,这样接触器得电吸合,

常开触点闭合指示灯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