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产plc的编程电缆

楼主(2015-01-28):
我们国产的plc用的编程电缆是485还是232?还有插头用的USB还是其他的?

网友A:
这个要看每个PLC厂家吧。

最好的就是以后统一起来,使用一根手机数据线就可以下载。或者无线下载。

楼主:
是啊,我遇到了汇川的一个PLC用的市手机上的大口的电缆

网友B:
每个厂家不同,大部分都是232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