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同样功率马达的线缆,用在日本和大陆,选线径一样吗?

楼主(2015-01-28):
如题,因为国内的电压是380v,日本的电压是200v。那么如果5.5kw的马达,380v的电流约5500/380/1.732/0.9约等于9.3A,选2.5mm的线.200v的电流为5500/200/1.732/0.9约为17.6A,要选6mm。

问这样选的对吗?

网友A:
是的,电流大了肯定要加大线径

网友B:
2.5平方毫米的铜线,在20°载流是23A,我就弄不懂你为何要选用6平方毫米?

难道真是有钱就任性??

网友C:
线径的选择一定要根据厂家提供标准配置表,再根据使用环境所列系数计算选择。如楼主提供的5.5KW电机楼主配置6平方,明显是过大了。再恶劣的40-45度环境实际最多4平方。考虑过电机的接线端子吗?5.5KW电机端子最多也只能连接4平方的线,超过4平方线径的线在接线盒内就很难连接。实际上电机厂商早就为你想好了连接线的线径。

如电线工作温度为65度,环境温度25度给出标配列表。

线径电流=25度安全载流量线径电流*校正系数K

K={(t1-t0)/(t1-25)}½次方

t1:电线允许长期温度。t0:使用处的环境温度。

如4线4平方25度时穿管长期载流量是28A,使用在40度环境下K值=0.79。有22.12A应该是足够了。

网友D:
動力線的截面機選擇跟電流的大小有關 全球都有其規範 同功率的電機使用不同的電壓 當然其電流也不同

只不過我們的周遭 充滿了山寨產品 買大幾號總是較安心 不是嗎?

楼主:
对,实际上4mm的更合适一些。感谢朋友们。

网友E:
同样是2.5平方的线,不同厂商的产品,差距也是挺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线径的选择一定要根据厂家提供标准配置表,再根据使用环境...

楼主:
220v用2.5mm的,不放心。这个电压的是国外的用户,更得小心些,要不然因为根线出问题,麻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同样是2.5平方的线,不同厂商的产品,差距也是挺大的。

网友H:
选择电线截面的一个重要因素被忽略了----散热条件。如果是在配电箱内用线,2.5mm²铜线单根布置,不与其他线成束,我敢用到30A;成束布线不会超过20A,包括穿管;散热不好,环境温度还高,不超过15A。

电线的安全载流量不是一定的值,所有线规表格上的数据,都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比如2.5的线,用在20A左右,剩下就是自己的经验了,手册的计算方法经验的总结。

楼主:
对: 李纯绪 选择电线截面的一个重要因素被忽略了----散热条件。如... 内容的

经验丰富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