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显示不了

楼主(2015-01-28):
电脑上是这样的

为什么下载进去就变成这样了

求助呀

网友A:
没和plc通讯成功,显示什么?

网友B:
  通讯正常吗 ???

网友C:
注意已设置和PLC    的通讯方式

网友D:
通信设置为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和plc通讯成功,显示什么?

网友F:
离线模拟正常,那程序就没有问题,下载到触摸屏元件不显示,是没有与PLC通讯上导致,导致使用的PLC地址元件不显示;如果离线模拟就不正常,那就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G(2015-09-23):
学习,原来是這样!我也碰到這问题,将元件地址改为本机就可以看到了;

另外请教:通讯设置的时候,PLC要设为本机么?

网友H:
将这些部件的“图层”移至“最顶层”试试?或者“离线模拟”,看看是否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