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上限

楼主(2015-01-28):
我的电机铭牌:380V,50HZ,1390RPM

那么我的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上限是50还是1390??

网友A:
频率上限是50HZ,1390是转速。

网友B:
频率上限当然是50HZ

网友C:
频率的单位是Hz

转速的单位是rpm

要频率上限的话,自然就要对上Hz的了

至于是否是50Hz,很难说,看你最高频率需要设置到多少、、、比如有的电机额度频率是50Hz,最高频率可以到60Hz,所以频率上限就是60Hz

网友D:
网BBS经营许可证编号:京ICP证020079号。

网友E:
    正常时变频器的电机频率上限当然是设置 50HZ, 这时的转速也不是 1390转,应是同步转速对比

   还有你也可以将转速设置高一点到 60HZ,但是变频器输出的转扭 可能会下降,这个我试过的

网友F:
电机铭牌上标的参数是电机的额定参数,就是电机在额定负载的情况下的参数。380V,50HZ,1390RPM,首先可以看出电机是四极电机,就是在额定负载下电源是50Hz时转速是1390转每分钟,如果是空载的话四极异步电机的转速是接近1500转的,但达不到1500转。变频器最高输出频率最好设成50HZ,不过也要看电机的情况,如果频率太高的话电机空载或是低负载情况下转速会过高,由于离心力作用可能会损坏电机。

网友G:
输出频率上限50,输出速度上限1390.这是两个可以设置的不同参数

网友H(2015-06-03):
变频器参数里也有单位,那样就是为了方便我们不懂得意义的人去理解,注意频率和转速的单位。

网友I:
电机额定频率是50HZ。一般变频器上限频率也就设定为50HZ。但实际应用中上限频率不一定设为50HZ。一些研究和应用报告指出50hz额定频率的电机,在不超过额定功率的情况下,可以将上限频率设置到120HZ,在这种情况下,电机散热和机械强度一般都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恒转矩负载,不能那么设置,因为超频即是超功率!

网友J(2015-08-03):
西门子MM4 的频率上限P1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