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DS100激光传感器可以测量变压器振动吗?用什么测量方法?

楼主(2015-01-28):
ZLDS100激光传感器可以测量变压器振动吗?用什么测量方法?

网友A(2015-06-08):
ZLDS100 激光传感器产品除标准系列外,还可根据用户的特殊需要定制。如果您不了解产品性能是否能满足您的需要,您可申请样品试用,我们帮您解决试验过程中的问题,直到您满意为止。

激光传感器可订制各种尺寸,能够适应恶劣环境。同时提供了在计算机上运行附带的传感器软件。该软件提供简单的数据读取、显示以及传感器参数设置功能。

ZLDS100系列激光传感器提供了一个传感器开发库(目前仅支持Windows),以DLL形式提供,封装底层串口通讯协议细节,提供简单易用的编程接口,便于开发人员快速进行应用软件的开发。

网友B:
变压器是指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来改变交流电压的装置,主要构件是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和铁芯。主要功能包括电压变换、电流变换、阻抗变换、隔离、稳压(磁饱和变压器)等。变压器是关注到电路安全的关键之一,变压器的故障不仅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更有甚者影响到一个地区的安定,所以对变压器出厂时检测其在磁场环境下运行的振动情况十分有必要,根据变压器的运行环境及相关要求,运用ZLDS100位移传感器能进行精确测量。

检测方案:

对于实验室环境下测量变压器的振动情况,对安装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我们能够对其进行一个很好的固定,就可以达到一个比价满意的测量效果。

对于大型变压器的实时监测。同样可以使用ZLDS100位移传感器对变压器的日常振动与用电负荷的对应关系。

ZLDS100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基本原理是光学三角法:半导体激光器①被镜片②聚焦到被测物体⑥。反射光被镜片③收集,投射到CMOS阵列④上;信号处理器⑤通过三角函数计算阵列④上的光点位置得到距物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