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530步进驱动器电源

楼主(2015-01-28):
请问各位前辈步科2M530步进驱动器能用24V、5A的直流电源吗?说明书上说了24V的直流电源但是没说多少安培的,我这个5A的能用吗?不能用的话多少合适?

多谢各位啦!跪谢啊~~

楼主:
自己先顶了!求各位前辈指导啊~~谢谢啦!!

网友A:
这与你接多大的电机,驱动器要输出多大电流相关。没有电机/电流参数,讨论电源的电流大小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你接多大的电机,驱动器要输出多大电流相关。没有电机...

谢谢回复啦~

电机型号是2S56Q-02054,相电流3A,驱动器输出电流1.2-3.5A,不知道电源5A会不会烧坏驱动器

再谢!!

网友A:
您用的应该是稳压电源吧,只要电压不错,就不存在烧驱动器的问题,只有驱动电流够不够的问题。

用这个驱动器,带3A的电机,5A电流够不够,还是等步科的人来回答吧。(应该是够了)

网友B(2015-08-17):
够用。。。你那是57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