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性能指标相对比较高的测厚传感器,且要小巧轻便型的?

楼主(2015-01-28):
有没有性能指标相对比较高的测厚传感器,且要小巧轻便型的?

网友A(2015-06-06):
 你好!可以了解下威格勒的!

网友B:
测厚传感器是指用来测量物体厚度的传感器。常用的测厚传感器有电涡流测厚系统、ZTMS08高精度多点实时在线测厚仪等。

电涡流测厚方式采用KD2306高性能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此传感器具有高响应频率,高分辨率。此种测厚传感器对测量环境要求极低,不受油污粉尘影响。

网友C:
看您测量的是什么样的应用哦,ZLDS113两台传感器侧厚,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精度,产品尺寸:95x120x30(毫米)
如果可以用KD2306电涡流的传感器测量那就小很多了,电涡流传感器的探头最小可以达到2毫米直径的。轻便就肯定不是问题了。电涡流传感器可以达到0.1微米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