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传感器中单通道与双通道的区别?

楼主(2015-01-28):
电容传感器中单通道与双通道的区别?

网友A(2015-06-26):
电容传感器单通道和双通道的区别在与测量数据的个数,单通道一般就只能测量出一个数据,双通道可以测量出两个数据来,他们还分单极性和双极性。ZNXsensor电容位移传感器就是单通道双极性的,精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