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卡式电子电表

楼主(2015-01-29):
哪位老师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先感谢一下!!

疑难问题:居民楼供电!单元总闸相电压385V,三相平衡!12户住家平衡供电,每相4家,只有1家经插卡式电子电表后实测电压为272V,该相其他3户和其他2相用户经插卡式电子电表后实测电压为238V!(都是把分户闸断开后测量的) 电压偏高的用户家中的延时超欠压保护器报警不供电!更换新的延时超欠压保护器仍然报警不供电,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修复??谢谢!!

网友A:
这话很驾考能打开那看来对方vdfv女将军房价款vn看见女程序吗

网友B:
应该是零线偏小曹成的吧,零点出现了漂移,建议加大零线试试看。

网友C:
你确定这四户都是同一条火线和同一条零线上分出来的吗?如果是这样同一条线路上不可能会有两个电压,并且差别这么大,电表是不会改变电压的。我怀疑电压比较高的这一户用的不是零线,而是地线,你可以测量一下电表之前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也推荐台湾就特意将人体人人挺好

网友D:
应该是零线接线的问题居多。

楼主:
确定这四户是一条火线!零线貌似三路火线共用!

网友E:
是不是零线接触不好呢?

楼主:
电表前我只量了三相电压,电表接线盒被铅封了!他是单元总空开后三相分四组接入电表,电表出来后至各家小型断路器!我就是把小型断路器断开后量的上端电压!无论是合上还是断开小型断路器,只有这一家电压偏高!

楼主:
我也觉得是7楼说的情况!明天再去检查!谢谢大家!

网友F(2015-03-05):
这样的咨询,应当把最后的结果告诉大家。

有咨询有反馈,才叫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