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303能不能带2台电机

楼主(2015-01-29):
各位大神 ATV303 1.5KW的变频器能不能带2台100HZ 0.4KW 380V 的电机工作 电机并联连接

网友A(2015-03-22):
可以的,只要变频器的总功率大于负载电机总功率的1.25倍左右,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如果并联的电机台数多了,需要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B:
可以的,有需要请联系:13331959650

贺德克移动过滤系统:http://www.hydac-zh.com/ydglxt/
HYDAC移动过滤系统:http://www.hydac-zh.com/ydglxt/
贺德克固定过滤系统:http://www.hydac-zh.com/jtglxt/
HYDAC固定过滤系统:http://www.hydac-zh.com/jtglxt/

网友C:
负载一样,可以并联运行,每个电机单独加热继电器座保护

网友D:
负载一样,可以并联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