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多功能模拟量输入

楼主(2015-01-29):
变频器多功能模拟量输入具体如何用?一般用在哪个方面?经常遇到模拟量输入和输出问题,就不知具体如何用?谢!

网友A:
如果是模拟量输入,那么可以控制变频器频率输出的。

网友B:
模拟量输入功能,可以输入4-20mA,也可以输入0-5V,具体输入信号形式在参数设置里面进行设置

网友C:
不同厂家及型号的变频器输入的电流电压范围略有出入。一般有开关或跳线进行电压或电流的选择。输入信号一般用来控制变频的输出频率;输出信号一般用来监测变频的输出频率

网友D:
电阻、电压、电流,三种输入信号皆可选择,然后就被忽悠成多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