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变频器控制电机

楼主(2015-01-29):
PLC和变频器控制电机自动正反转是否PLC输出端接变频器多功能输入端...没把握,能否帮忙告诉具体如何做和接线?谢!!

网友A:
是的,接多功能输入端,再在变频器上设置功能,

楼主:
这样接线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你说的对的,是的,接多功能输入端,再在变频器上设置功端子启动就可以

当然有些带有总线的变频器也可通讯总线来控制变频器正反转

网友C:
这样接线没问题    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线没问题    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E:
PLC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直接接FWD和REV,再设置允许正反转、工作频率和加减速时间即可

网友F:
回复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楼主自信些,这样做绝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