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里面可以像STEP7一样生成完整的交叉引用表吗?

楼主(2015-01-29):
最近改造要清理下原来标记名表中没有使用的点,一条一条的看交叉引用效率太低了。

不知道RSLogxi里面能不能像STEP7里一样生成全部的交叉引用表。

网友A:
比西门子更方便,在tag列表中show选项中选择unus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西门子更方便,在tag列表中show选项中选择unused

选unused确实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还想看使用过的标记名都在哪些段里用到的呢?

比如几个相同的控制过程由几行程序复制而来,再把里面的标记名改为各自对应的变量,看看每个标记名在哪几行被引用到就知道自己有没有改漏了,但是要一个一个的跳转去看还是很慢了

网友A:
右键tag,     go to cross reference,将显示这个tag交叉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tag,     go to cross refe...

问题就是每次只能看一个效率太低

网友B(2020-06-24):
显示交叉引用,有的  ctrl+e

网友C(2021-05-11):
可以查看交叉引用,就是感觉总是要从顶部的窗口菜单里面切换页面比较麻烦,

网友D(2021-07-12):
用的东西好啊,至少规范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