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S7200与PC再与西门子触摸屏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5-01-29):
1:西门子200PLC与触摸屏通信,但是PORT口就一个,那PC与200PLC通信时要把触摸屏的那端拔掉插电脑上?

导程序时,用PC通过USB-PPI线插上触摸屏,给触摸屏导入程序,再把触摸屏那端的USB-PPI线拔掉插PLC上给PLC导程序?

2:不用触摸屏时,PC和PLC通信只需要把WinCC程序导入PLC中即可实现监控了吧?

网友A:
1:西门子200PLC与触摸屏通信,但是PORT口就一个,那PC与200PLC通信时要把触摸屏的那端拔掉插电脑上?

导程序时,用PC通过USB-PPI线插上触摸屏,给触摸屏导入程序,再把触摸屏那端的USB-PPI线拔掉插PLC上给PLC导程序?

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肯定是单独下载。下载程序之后PLC和触摸屏可以相互之间通信。

2:不用触摸屏时,PC和PLC通信只需要把WinCC程序导入PLC中即可实现监控了吧?

PC中的WINCC是安装在PC计算机上的,作为上位机监控软件。但是你的PLC只有一个通信口,所以屏和PC机两者只能选其一。

网友B:
楼主要想方便点,用224XP或者226的不就可以了,有两个通讯口,一个连PLC,一个连屏,我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谢谢你们,回答很专业。谢啦!

网友C:
   一楼的回答很好呀,学习啦,其实 200 也可以外加 DP 扩展模块的

网友D(2018-09-06):
描述的基本正确, 最后一点,PCPLC通信,不是把WINCC程序导入PLC中,  编程的通信是用STEP7 软件进行通信, 如果是组态的通信是WINCC软件自己运行,和PLC 建立通信的连接;  但是给触摸屏编程的WINCC 软件好像不能直接同PLC建立通信,而要使用PC版的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