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伺服和PLC连接起来?手上只有这么多设备

楼主(2015-01-29):
大神们看看我还缺什么

网友A:
伺服电机通过伺服控制器与PLC相连,那个蓝色的是控制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通过伺服控制器与PLC相连,那个蓝色的是控制器么?

蓝色的是伺服驱动器

网友B:
欧姆龙PLC,什么品牌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PLC,什么品牌伺服?

雷赛HBS86H

网友C:
虽然我不懂,但是我是来学习的,标记一下!

网友C:
话说,这是你自己买来学习的,还是公司的项目需要用到的东西?

网友D:
雷赛的伺服好用吗,我们一般都都是用的雷赛步进

网友E:
首先:PLC需要晶体管输出类型,而且输出需要与伺服驱动器相匹配!

其次:要求伺服电机、PLC均需要220V电源供电才行,没有看到你的DC24V开关电源,还好如果是220V电源供电的PLC本体可以输出DC24V......

还有就是你的软件版本匹配否?

网友F:
    还没有玩过这么高端的 伺服模块与 PLC 直接连接的设备,来学习啦

网友G:
PLC输出是DT的还是DR的?

网友H:
如果电路匹配的话,就不缺了  一般是匹配的

CPM1A的PLC,现在还找得到...

   CPM1A有脉冲输出接口,这个连接驱动器的A+ A- B+ B-   当然电路要匹配,然后PLC再给出一路输出给驱动器的使能端    剩下的就看软件了,不过也就几条指令的事情

网友I:
大哥,你这是步进电机吧.   伺服电机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J:
8楼正解!请撸主笑纳。

网友K:
雷赛的步进是垃圾,小心漏电!220VAC

网友K:
我们一次用12个步进,坏了4个,上电电容炸了,每个步进都漏电,国产质量不太靠谱!

网友L(2015-04-15):
你貌似在用步进驱动器驱动伺服马达?

网友M:
雷赛的步进电机驱动器?PLC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如果电路匹配的话,就不缺了  一般是匹配的CPM1A的...

楼主用的貌似CPM2A,带串口

网友N:
那个是雷赛的闭环步进电机,不是很好用,我用过,经常莫名其妙的报警

网友O:
雷塞伺服驱动我也刚开始用。。。成天位置跟踪报警。。。最后没办法只能寄回去。。。

我用的雷塞是直流伺服驱动,驱动的脉冲控制端接CP1H的高速输出,用位置控制的方式来控制。

网友P(2015-05-25):
首先要确定PLC是晶体管输出,确定脉冲输出点和脉冲方向输出点,连接的时候要配直流电源,如果是DC24V,要串联一个2K欧姆的电阻进去,连接完成,注意检查电路,有些驱动器有制动锁死的端子,如果不需要可以不接,然后就是按照编程手册编个简单的动作程序就好了

网友Q(2016-10-31):
楼主怎么样,最后动起来了吗,可否分享下调试软件和经验

网友R(2017-05-04):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不懂,但是我是来学习的,标记一下!

网友S(2017-12-05):
看不出来啊~~

网友T:
这个PLC看起来有点老了,是晶体管输出的嘛,否则只能看能否IO点直接控制伺服了

网友U(2018-05-09):
谢谢楼主,楼主神马的最好了

网友V(2019-04-02):
蓝色的是伺服驱动器吗? 怎么有种你用的是闭环的步进。兄弟你就用的闭环的步进,雷赛的驱动器上面写的贼清楚,还在这扯伺服。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