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中控仪表- 引起涡街流量计测量误差的原因

楼主(2015-01-29):
  文章来源:安徽中控仪表有限公司

  涡街流量计主要用于工业管道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比如说空气、液体、蒸汽等等。因为涡街流量具有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的影响。

  如果在涡街流量计使用过程中反映流量测量不准,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判断是那个方面的不正确导致了流量的误差。

  那么引起涡街流量计测量误差的原因:

  1、  温度对测量的影响

  温度对一般的流量计测量介质都会有影响,温度高低影响了介质的密度,粘度等等,这些都会让测量结果不准确,出现误差。消除此影响一般是对K系数进行修正。目前一些厂家的流量计已对温度的影响在软件中进行固定温度修正和实时温度修正。

  2、涡街流量计配管内经与流量计内经不一致造成的影响

  3、选型方面的问题

  实际选型应选择尽可能小的口径,以提高测量精度,例如,一条涡街管线设计上供几个设备使用,由于工艺部分设备有时候不使用,造成目前实际使用流量减小,实际使用造成原设计选型口径过大,相当于提高了可测的流量下限,工艺管道小流量时指示无法保证,流量大时还可以使用,因为如果要重新改造有时候难度太大.工艺条件的变动只是临时的。可结合参数的重新整定以提高指示准确度。

  4、涡街流量计旋涡发生体迎流面堆积的影响

  如果被测流体中存在黏性颗粒,便可能会逐渐堆积在旋涡发生体迎流面上,使其几何形状和尺寸发生变化,因而流量系数也相应变化,因此在使用中要注意清理。

  5、安装方面的问题

  安装方面问题主要是涡街流量计传感器前面的直管段长度,如果长度不够则影响测量精度。

  6、参数整定方向的原因

  产品参数错误导致仪表指示有误。参数错误使得二次仪表满度频率计算错误,满度频率相差不多的使得指示长期不准,实际满度频率大干计算的满度频率的使得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而资料上参数的不一致性又影响了参数的最终确定,最终通过重新标定结合相互比较确定了参数,解决了此类问题。

  常州市成丰流量仪表有限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品牌流量计厂家,在产品质量上在产品售后上都得到了客户的认同,赢得了市场上的一直好评。成丰仪表公司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用户第一”的治厂方针,秉承”诚信、专业、高效”的经营理念,将”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作为成丰仪表的最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