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之间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5-01-29):
 各位大神  两个s7-224XP以太网通讯  做客户机的cpu报错( CP243-1组态数据错误或保存不正确)  一直连接不上是怎么回事?

客户机配置:

服务器配置:

网友A:
怎么客户机跟服务器一样的,都10.00啊,你改下10.01试试

网友B:
需要用以太网通信的话建议你试试西门子最新的200smart系列,本机自带以太网接口可以减少费用,并且编程调试有向导十分简单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我就是仿照这个例子设置的,除了IP地址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客户机跟服务器一样的,都10.00啊,你改下10....

客户机与服务器的本地TSAP都是灰色的,不能修改。

网友D:
S7200与上位机以太网通讯你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7200与上位机以太网通讯你会吗?

什么上位机?力控、组态王、昆仑触摸屏、opc自己做过试验,其他的还没弄过

网友E(2018-09-06):
又做客户端,又做服务端,要给不同的连接不同的TSAP, 并且做客户端时,需要配置好数据连接的参数。  可以考虑使用耐特带以太网口的CPU224XP IE 型号的PLC, 可以直接支持做S7服务器端, 不用另行编程,方便使用,只要做一定的网页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