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风机的变频器选型

楼主(2015-01-29):
对变频器没什么接触,请教各位大侠

有一台55KW的罗茨风机要配一台变频器,国产变频器哪个牌子的性价比高点

配什么样的型号?

求助

网友A:
罗茨风机不能按风机选,应按恒转矩负载选变频器,国产的英威腾的可以,55KW最好加电抗器。

网友B:
55KW的罗茨风机,选变频器放大一个等级,55上去就是75kW了,楼上推荐的品牌靠谱,我们现场应用GD300系列还不错,至于电抗器--根据电缆长度来决定是不是需要加。

楼主:
谢谢  第一次发帖就能得到满意的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第一次发帖就能得到满意的指导

希望经常参与,一定有回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罗茨风机不能按风机选,应按恒转矩负载选变频器,国产的英威腾的可以,55KW最好加电抗器。

功率是一方面,还要匹配一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