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调试问题

楼主(2015-01-29):
各位大侠我在调试施耐德变频器时空试电机正常,带载调试电流波动很大,现场电机左右转动,负载是选粉机!检查负载好像没问题,而且设备是新的!变频器之前也是好的,这次是改造的项目换了选粉机!求大家指点

网友A:
现场电机左右转动?怎么一个控制方式?PLC输出控制,还是直接外部变频器指令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