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5-01-29):
我用PLC的Y0接伺服的P-,COM接DC24V的0V,伺服的P+24V接DC24V,请问有没有问题呢?
我的伺服是用来位置控制的,请问其他参数怎样设置?伺服能在JOG模式下能正反转,我向Y0发脉冲,伺服一动不动,同行的你们帮我一把吧!

网友A:
首先:伺服驱动器需要加上伺服使能信号,这样电机才进入工作状态!

然后根据要求加入方向信号,这样加入脉冲信号伺服电机就运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