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晶体管选择

楼主(2015-01-29):
如果继电器盒晶体管都可以使用的情况下,建议采用晶体管输出,因为晶体管无触点寿命限制,只要电流不超限,使用寿命会比继电器更长。

网友A:
   各有各的长处吧 !

网友B:
晶体管的比较好点,价格也高点

网友C:
半导体器件存在漏电流,如果静电处理不好容易出现故障,不一定就比继电器长吧。

网友D:
各有各的长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