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odbus的泵房数据采集 求助!

楼主(2015-01-29):
各位大侠:在此求助一个问题。

现在有三台水泵(与主控室距离分别为200m、400m、2000m,分别称为1#、2#,3#泵)采用变频器ABB ACS800控制,现在要远程监控——主控室用pc组态实现,要求采集三台水泵的出口压力、流量及电流、电压,另外需要知道水泵的启停状态。此外,还可以在主控室控制水泵的启停。

我的方案说给大家看看,大侠们给提个意见。

(一)1#、2#水泵使用一个S7-200控制柜,用于采集压力、流量信号(因为距离较近),同时作为modbus主站,3#泵使用一个S7-200控制柜,用于采集压力、流量信号,同时作为modbus从站,三台ACS800分别加装RMBA-01模块,作为modbus从站。s7-200modbus主站采集变频器中水泵的电压电流,启停等信号以及从站plc的模拟量信号,然后传给主控室。

(二)一号方案中的通信改成profibus-dp。因为200不支持dp主站,因此换成s7-300 主机带dp口的。三台变频器加装dp模块。200plc从站加装em277.

个人觉得二号方案应该没问题,不知道一号可行不?还有程序编写复杂不?对通信这块设计不深。求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先祝各位顺利、如意!

网友A:
3#泵的距离有点远,使用无线的方式比较合适;二号方案的成本较高。

网友B:
这个情况比较麻烦,2000m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个可以采用GPRS无线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后期维护量比较大,如果要使用WiFi或是数传电台又要加多个中继,也比较麻烦,而且稳定性不好。如果要稳定就采用方式二,DP通讯采用光纤。

楼主:
多谢您的答复。3#泵距离的确是个问题,不知道modbus多加几个中继器可不可以。dp好像可以到9600m,modbus不清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比较麻烦,2000m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个可...

 多谢!GPRS的有点麻烦,而且需要充话费等等,好像可靠性也不如有线的高。如果使用二号方案,您看造价大概有多少?先谢了!

网友B:
如果要用modbus加中继的话也可以,modbus底层就是485通讯,和DP通讯是一样的,加中继肯定可以超过2000m。我对价格也不是很清楚,300的cpu选择313价格比200贵不了多少,主要是EM277价格比较贵,还有光纤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用modbus加中继的话也可以,modbus底层...

 多谢您的帮助!

网友C:
可以用S7-200 Smart,自带以太网通讯口,不用modbus了,成本应该很低的

网友D:
超过500/600米的通讯 就别指望线缆了...一个是线缆材料达不到,另外一个是感应雷,打雷搞掉一串设备是很容易的事情

2000米的基本走光缆,2000米的4芯单模铠装光缆没多少钱,以前好象是3.1/米,比4/米的垃圾DP线好多了

有RS232/转光缆的,1对在1K以内,这个是用于MODBUS方案的

方案2用国产的DP/光缆设备,1对5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