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台版的三菱PLC,性能实在比小鬼子产的性能差了很多很多

楼主(2015-01-30):
以前用三菱一直都是小鬼子原厂(包含小鬼子老巢福冈基地、大连基地),今日做因为老板成本原因选用了台版还是港版的三菱LOGO 的PLC,总是在调试高速定位时出错,仔细监视PLC内存、伺服电机驱动器等,最终才发现与三菱原厂的区别:发送高速脉冲时方向信号居然会比脉冲信号滞后!

这样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伺服电机运行不按照程序指定运行,而是运行出错!但是用PLSY一直定位没有问题,但是用PLSY导致的问题就是不能实时监控伺服电机的位置,大家用三菱PLC需要注意!

楼主:
用PLC正品行货多了,还没有发现那些水货居然有这些问题!

当然水货做普通逻辑控制还是没有问题(好像寿命比行货正品要短,老板反映返修率比正品要高)

网友A:
一等价钱一等货,水货无形中增加了调试工作量

网友B:
台版、港版与山寨的如何区分?

网友C:
港版、台版 就是假货

网友D:
做工控的当然要知道什么地方用好货,什么地方用国产的

小接触器,中间继电器,开关什么的国产都无所谓

普通逻辑控制也无所谓

大接触器,模拟量,感应器什么的 就不能有一丝马虎了

不然有的麻烦

最主要的是选用恰当的东西,不然什么进口的都容易坏

楼主:
我也是发现动作总是出错,检测程序一直感觉是正常滴!

后来仔细检查PLC才感觉外壳不对劲,因为货品不是俺采购滴,最后追寻之下才发现该问题:如果只是普通逻辑控制也许一直发现不了该问题!

实际我以前就是用国产台达、信捷等均没有发现该问题!

这一点证明国产PLC还是比这些水货进口产品强了N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台版、港版与山寨的如何区分?

网友F:
正品,水货都有用,,,,,,,,,,,,,

楼主:
在10号晚上换了一台行货,程序调试立即通过,实在无语!

不过搞好了对客户有交代,总算不是技术不行......

网友G:
做控制为什么喜欢用脉冲输出呢??为什么把伺服电机当作步进电机来用呢??就失去了伺服的优势了。。

楼主(2015-03-03):
引用 网友G:
做控制为什么喜欢用脉冲输出呢??为什么把伺服电机当作步...

步进电机转速过低,转矩输出比伺服电机低,而且会失步!

网友H(2017-08-10):
那些只有单板的山寨三菱plc,应该就更不行了吧。

网友I(2017-10-24):
哪有狗屁台版港版,纯粹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