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5-01-30):
请教一下 SetPictureName()这个函数各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最好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A:
SetPictureName()是画面调用窗口的函数

各参数说明:

SetPictureName("Picture","PictureWindow","PictureWindowName")

Picture:画面名称

PictureWindow:调用的画面窗口名称

PictureWindowNam:在画面窗口中调用的画面的名称。

举个例子:

在“主画面”中调用“画面窗口1”显示“画面1”的内容

SetPictureName("主画面.PDL","画面窗口1","画面1.PDL")。

网友B:
画面调用窗口的函数,.SetPictureName()是画面调用窗口的函数

网友C:
  学习了,一楼回答好好

网友D:
SetPictureName()是画面调用窗口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PictureName()是画面调用窗口的函数各...

谢谢 狼牙 谢谢你回答的非常详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