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 调试

楼主(2015-01-30):
用GX Developer 软件调试三菱 PLC FX0S-14MR-ES 的软元件输出正常,输入没有反应。其中s/s端接24v或0v都一样。谢谢!!!!!!

网友A:
参考下图:

(结合手册,参考,下图为网络找到)

网友B:
  确认你的输入接线没有问题吗 ?

网友C:
接线问题吧,顶顶顶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确认你的输入接线没有问题吗 ?

接线没有问题就证明你人品实在太次了

楼主(2020-05-19):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