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频率可调

楼主(2015-01-30):
 松下的PLC编程实现JOG模式输出频率可调的脉冲。

我用多个F172命令可以实现不同频率的输出脉冲,但能否用一个F172命令实现频率可调的脉冲呢?即设定参数可变?

网友A:
可以通过触摸屏输入寄存器DT内的值来调整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触摸屏输入寄存器DT内的值来调整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