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几个问题,求高手相助!!!!

楼主(2015-01-30):
1,在任务属性里面:自动输出过程是什么意思
2,伺服资料里,轴套是什么意思?
3,如何定议远程通迅模块里的标签?
4,生产和消费标签具体怎么用,一般在哪些情况下用?

5,数据类型(DATE TYPE)里的预定义(PREDEFINED)资料有没有?

6,定义运动组时,里面的AXIS CONSUMED/SERVO /SERVO DRIVE /GENERIC/GENERIC DRIVE /VIRTUAL 的区别是什么,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手册

网友A(2019-07-11):
为什么没人回复

网友B(2021-03-06):
太深奥了

网友C(2021-04-19):
1,在任务属性里面:自动输出过程是什么意思     禁止自动输出,减小程序处理。(程序数据可设置为自动运输后立刻输出,也可按照周期扫描结束后在输出。一个占用CPU处理消耗多一些,但数据更快一些,一个程序扫描完才更新到其他程序,有可能慢一个扫描周期)
2,伺服资料里,轴套是什么意思? (不清楚翻译的什么)
3,如何定议远程通迅模块里的标签? (如果是AB的产品,不需要定义标签,直接添加远程硬件后,自动加载标签到CPU中)
4,生产和消费标签具体怎么用,一般在哪些情况下用?(CPU之间通讯是使用,直接在程序中添加远程CPU,相当于共享远程CPU的指定标签)

5,数据类型(DATE TYPE)里的预定义(PREDEFINED)资料有没有?(模块,变频器,伺服等硬件所自动定义的结构体数据类型或者自定义数据类型,以及导入其他人的程序,程序里面所用到的数据类型)

6,定义运动组时,里面的AXIS CONSUMED/SERVO /SERVO DRIVE /GENERIC/GENERIC DRIVE /VIRTUAL 的区别是什么,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手册(第一个为消费者轴,相当于把另一个CPU的轴状态通过消费者轴的方式通讯到本地CPU,servo 为光纤接口的伺服,VIRTUAL为虚轴;

网友D(2021-06-12):
引用 网友C:
1,在任务属性里面:自动输出过程是什么意思     禁止自动输出,减小程序处理。(程序数据可设置为自动运输后立刻输出,也可按照周期扫描结束后在输出。一个占用CPU处理消耗多一些,但数据更快一些,一个程...

学习了

网友E(2022-09-27):
引用 网友C:
1,在任务属性里面:自动输出过程是什么意思     禁止自动输出,减小程序处理。(程序数据可设置为自动运输后立刻输出,也可按照周期扫描结束后在输出。一个占用CPU处理消耗多一些,但数据更快一些,一个程...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