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同步运动

楼主(2015-01-30):
因为滑台比较宽,用两台步进电机控制两个滚珠丝杠带动一个滑台运动,保证两台电机的同步运动,怎么实现啊

网友A:
电子厂里的点胶机就是这么控制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好象是一个驱动器同时控制两台电机。

网友B:
1、每个步进电机独立驱动,加一个编码器做位置反馈,丢步就通过程序补偿;

2、一个驱动器驱动2台电机,这种情况易导致负载不均,有烧毁电机之虞

网友C:
楼上 两种方法都可以。保险起见  二楼的方法可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厂里的点胶机就是这么控制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好象是...

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比如推荐一下某个公司的此类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每个步进电机独立驱动,加一个编码器做位置反馈,丢步...

“加编码器”是指用 两个闭环步进电机 吗 ?

网友D(2015-03-20):
用麦格米特运动型MC280,具有同步电子齿轮比指令

网友D:
请加群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