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30变频器 变频切换工频的时候 电流冲击过大。。

楼主(2015-01-30):
本公司现用G130变频器启动一台600KW的电动机,G130变频器是315KW的,现在的情况是  参数列表  控制逻辑都是正常的,用小电机调试过,用的V/F模式控制。现在带一台600KW的电动机,启动冲击电流的806A,正常运行电流350A,在变频切换工频时,用的是矢量控制,冲击电流直接达到1600A  导致主空开直接断电。切换工频无法实现,,请问大神,这个是这么个情况?小电机切换 很正常  是不是证明变频柜的相序是没有问题的?求大神指点,,急  急!!!!!

网友A:
315KW带动600KW?没炸算你好运!

网友B:
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上了,变频转工频时工频冲击的问题。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恒压供水中,坛上有帖子专门讨论的冲击问题,最终也没有讨论出造成的原因,也都是猜测,没有实验来支持。好多年了,也没抽出时间来录个波看下冲击的波形。

我偏向于认为是电动机祛磁时间不够,造成电源相位冲击,西门子MM变频器手册中有不太多的描述。需要变频器停机电动机自由运行需要一点时间,再接入工频。

这里这个时间必须大于电动机祛磁时间,这个时间长一些更有利于切换。但矛盾的是,时间越长电动机转速跌落越大,切入工频后转差也越大,同样会出现较大的冲击电流。

所以,我觉得(没有实际验证,只是观点)如果可能,把电动机转速提高超过额定速度,比如变频器频率提高到55Hz(具体多少实际测试),变频器切除后延迟一个时间,再接入工频时电动机恰好处于同步转速(或非常接近),这样冲击能降到最小。

所以需要确定2个参数:

1,电动机祛磁时间,应该是个常数,比如0.5S(不确定,猜测)。

2,电动机0.5S跌落转速。

再次声明,没有实际测试过该方法,所以有效性无法预知。

另外,用小功率变频器启动大电机的方法,没什么不妥。因为很多电动机负载启动力矩都不需要多大,用小功率(我偏向于认为2/3电机功率够妥当些,当然实际1/2能启动更好)启动电机,能极大的降低成本。

楼主(2015-04-07):
引用 网友A:
315KW带动600KW?没炸算你好运!

315KW变频器  启动600KW电动机,然后切换到工频运行。旁路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上了,变频转工频时工频冲击的问题...

这个找到答案了,是因为相序冲突,造成短路  瞬间电流过大  冲掉了

网友C:
可加相位检测装置,通过微调变频器输出并实时监测此时相位同工频是否一致,一致或偏差较小时投入工频可以保证冲击最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加相位检测装置,通过微调变频器输出并实时监测此时相位同工频是否一致,一致或偏差较小时投入工频可以保证冲击最小。

变频器采用有工频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