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YE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5-01-30):
求助各位大侠:本人有一台日业SUNYE变频器30KW,送电就报故障OC,不接负载,

按STOP键显示ER5,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OC:过电流

变频器输出电力超过OC值;

对策:

1、检查电机线圈电阻,查看电机是否完好

2、检查电机绝缘电阻,必须大于10M欧

Er5:内部电路故障

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对策:

断电后重新上电试试看,如果还有警报,只能更换控制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C:过电流变频器输出电力超过OC值;对策:1、检查电...

 先按这种对策看看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C:过电流变频器输出电力超过OC值;对策:1、检查电...

你好;我变频器是没有接电动机的,就加了电源,送电就报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