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S7-200 SMART 可以 跟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5-01-30):
以前一个224CN的程序·,·转到smart200后 ,无法与 昆仑通态的通讯······,但是查了下 smart200 也支持PPI 昆仑通态的也支持PPI,为啥就不能通讯呢·?~~

网友A:
把昆仑通泰的源程序打开,把plc改成200 smart,然后224cn的程序和200smart要转一下,我的意思是可能要从新写一遍。把昆仑通态的程序变量与转化后的200smart变量对应,这样就ok了

楼主:
重点是没有昆仑通态的 源程序········

网友B(2018-01-12):
重点是没有昆仑通态的 源程序

网友C:
我是来赚积分的,我是来转积分的

网友D(2018-08-14):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E(2019-09-22):
学习啦,以后用的也不至于手忙脚乱。

网友F:
学习经验,转换估计比较麻烦,不如重新写

网友G(2019-12-03):
AB/Rockwell PLC<此处内容被屏蔽>;Siemens/西门子 300PLC <此处内容被屏蔽>;Schneider/施耐德 PLC<此处内容被屏蔽>;Mitsubishi/三菱PLC <此处内容被屏蔽>;

WINCC,Factory Talk View SE ,INTOUCH,IFIX,组态王,力控,上位机监控组态;

1756、1769、1746、1747、1766 PLC,logix500/Logix5000/Studio5000/CCW 编程调试,自动化设计;

S7-200、S7-300、S7-400、S7-1200、S7-1500,Step7/TIA博途/PCS7/WINCC/Wincc Flexible 编程调试,自动化设计;

FX3U、FX5U、Q系列、JR3、JR4、QD75、QM75、Q运动CPU,MT Developer/Works2/Works3 编程调试,自动化设计;

Modicon M580、Quantum、Premium、M241、M200、M340,Unity Pro/SoMachine/ Vijeo Designer 编程调试,自动化设计;

Q//1625127576;

网友H(2020-07-02):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I(2021-04-18):
积分是个头疼的事,科技尽快哈双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