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奇怪故障

楼主(2015-01-31):
KRC2系统,小型堆垛机器人停在那里好好的,第二天发现A1-A6轴所有零位丢失,提示需要校正。提示RDW与硬盘信息不符合,程序无法解释(KCP左下角S-I-R中的S始终是灰色),菜单中解释程序中无法解释程序,提示说缺少什么.mam文件?

网友A:
是缺少machine么

网友B:
   机器人的控制器出问题了吗 ??

网友C:
欧系的机器人都是基于工控机的上位机操作系统,出问题不奇怪

网友D(2015-03-10):
机器人硬盘当中的man文件丢失了,此时本体储存的数据不能校验,最好解决方法是:U盘拷贝一个同类的man文件装载进去,冷启动即能解决。

网友E(2018-02-12):
文件丢失,找一个拷贝进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