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下DCS系统用和利时还是用siemens的好

楼主(2015-01-31):
我公司是化工行业 ,最近准备上二期项目,大家都来推荐DCS系统用hollysys 还是siemens的 ?

请各位分析下系统的优缺点 ~~

网友A:
没有强制要求还是用和利时的,备件贵就贵点了   西门子的是用大量的资源来实现DCS的功能,而实际上DCS如果从产品角度上看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西门子的硬件可靠性是非常高,但软件做得太差了